怎样测量时钟的稳定度?

楼主(2021-02-19):
怎样测量时钟的稳定度?: X0 B9 T- O7 b7 p* i

网友:
假设使用的是 5483xB/D、548xxA 、5484xB 或 5485xA ,可以用其标准配置的直方图方式测量

网友:
对于 5485xA,其配有专门的抖动分析软件,提供功能十分强大的抖动分析

网友:
具体可参见 5485x 示波器的 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