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确测量 PLL 中周期抖动有什么方法和技巧?

楼主(2021-02-19):
精确测量 PLL 中周期抖动有什么方法和技巧?: X; A# c  n' }

网友:
如果用的是 5483xB/D、548xxA 、5484xB 和 5485xA , 可以用其标准配置的直方图方式测量

网友:
对于 5485xA,如果希望更加强大的抖动分析功能,其配有专门的抖动分析软件,提供功能十分强大的抖动分析,提醒在使用示波器时,要注意其本身的抖动相关指标是否满足测试需求

网友:
如示波器本身的触发抖动指标等,同时要注意使用不同的探头和探头连接附件时,若不能保证示波器的系统带宽,测量结果会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