敷铜有描边是什么鬼

楼主(2021-02-20):
如图,铺铜之后会有一个比较宽的描边,请问哪位大神知道如何去掉这个描边,repour也不行

网友:
    没遇到过,蹲一个大神看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加我Q,发文件给我,我来看一下。Q:107441489

网友:
    敷铜里面有个线宽设置,调小一点就好了

楼主:
    找到原因了,板子之前是外包的,敷铜用的网格铜,线宽比网格宽所以没看出来,把敷铜的类型改为常规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