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PCBA生产的时候要严格把控好质量监控,具体有什么办法?

楼主(2021-02-20):
在做PCBA生产的时候要严格把控好质量监控,具体有什么办法?

网友:
    依照产品工艺流程设置质量控制点,确定关键件、关键过程、关键工艺参数

网友:
    确定重点关注元器件,使用指定装置对其焊盘上焊膏印刷厚度进行测定

网友:
    定期监视设备运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