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过孔没有进行盖油处理,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2021-02-20):
请问:过孔没有进行盖油处理,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A:
不盖油的过孔可以当作测试点使用,对于大电源过孔不盖油起到散热作用,常规的信号过孔 不盖油会让过孔裸漏再板子上容易氧化腐蚀

网友:
    过孔盖油是为了防止氧化和腐蚀等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盖油的过孔可以当作测试点使用,对于大电源过孔不盖油起到散热作用,常规的信号过孔 不盖油会让过孔裸漏 ...

感觉你比我说的更明白

网友:
    在smt时锡膏由于受热会产生小锡渣,流动到过孔处,造成短路风险,一般常规过孔都是盖油处理,除非有特殊要求,比如作为焊点测试或者地焊盘散热等等

网友(2021-07-22):
    焊盘氧化,短路。实验板开窗盖油均可。产品板要考虑实际用途。

PCBA一站式加工(设计 PCB 贴片 物料)
急速交期,2小时快速报价+样品最快24小时
    制程能力,最高40层+最小贴装01005+最小BGA间距0.2mm
    特色优势,整机组装+BGA返修植球+品质第一
北京-王生, 手机(微信)18710133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