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C柔性线路板引路的检验方式介绍

楼主(2021-02-20):
如果你遇到FPC柔性线路板有指引方向/短路故障的难点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光学显微镜下检查有木有线路裂开的难点,线路大部分可以透过电子光学的实验仪器看得出来,只能工作方面到是碰到过多次案例,在光学显微镜下面无法检查出线路裂开的难点,可是用三用单相电表马上精确测量金手指的地域确是可以量测到指引方向,或是碰触时有时无的状况。

    实际上,沒有必需对那样的結果怒气冲冲,由于FPC往往被称作柔性线路板,由于这是软性的,能够弯折,这都是FPC的优势与劣势,缺陷是它能够弯折,由于它将会造成铜箔电源电路破裂。

铜箔虽然酥软,但再三的不断弯折或是往复来回运动健身或撞击,还是极有可能导致其造成裂开的状况,倘若是人的眼睛能看的裂开都算容易解决,因为如果观擦裂开的位置,大约上就可以掌握裂开的原因,进而可以选用预防措施。

    比较难的要以最末端的金手指可以量测到开/短路故障,却怎样也找不到铜箔裂开的位置,找不到位置,就没法明确怎么回事导致的裂开,一般会选用按段枚举法:

    1.最先用高倍显微镜常见故障线,并寻找异常骨裂的部位开展标识。

2.假如光学显微镜找不着一切异常的骨裂部位,线还可以分为好多个小一部分。

3.在线路将会裂开的位置两侧,或是按段的位置,用刀片小心的把柔性线路板的表面原膜割开,最好拿新的壁纸刀或是雕刻刀,接着将刀片放进表面原膜上左右移动来刮除表面原膜,并使其露出下面的铜箔线路。那样,三米能够用于精确测量电源电路。随后先后慢慢清除将会的破裂部位,最后寻找铜箔线的精确破裂部位。

4.当你担忧这类方式 将会会损坏铜箔电源电路,你还可以试着断开铜箔电源电路边上沒有铜箔的部位,随后试着撕掉外原膜来做到一样的目地。

网友:
    最先用高倍显微镜常见故障线,并寻找异常骨裂的部位开展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