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邮票孔的种类和制造过程介绍

楼主(2021-02-20):
    那么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是邮票孔,通过对于PCB电路板边缘的孔或通孔做电镀石墨化。切割板边以形成一系列半孔。这些半孔就是我们所说的邮票孔焊盘。
    1、邮票孔的缺点
    ①:是板分开后有锯子状有人叫狗牙状。很容易挡到外壳,有时需要用剪刀剪掉。所以在设计过程要预留位置,一般是把板缩小。
    ②:增加成本。邮票孔最小是1.0MM孔,那么这1MM尺寸是算在板里面的。
    2、普邮票孔作用
    一般PCB是V-CUT,如果碰到异型或圆型板才有可能用到邮票孔。板与板(或空板)之间用邮票孔连接,主要起到支承作用,板不会散掉。开模的话,模具不会塌踏。。最常见的是用它们来创建PCB独立模块,比如Wi-Fi、蓝牙或者核心板模块,然后将其用作在PCB组装过程中放置在另一个板上的独立部件。
    3、邮票孔一般间距
    0.55mm~~3.0mm(具体视情况而定,常用1.0mm,1.27mm)
    邮票孔主要有哪几种类型
    1、半孔
    2、半孔较小的孔
    3、与板边缘相切的孔
    4、邮票孔要求
    根据电路板的需要和最终用途,需要满足一些设计属性。例如:
    ①尺寸:建议使用尽可能大的尺寸。
    ②表面处理:取决于电路板的最终用途,但建议使用ENIG。
    ③OL垫设计:建议在顶部和底部使用尽可能大的OL垫。
    ④孔数:这取决于设计; 然而,众所周知,孔数量越少,PCB组装过程就越困难。
    标准PCB和高级PCB均提供镀半孔。对于标准PCB设计,c形孔的最小直径为1.2 mm。如果您需要较小的c形孔,两个镀半孔之间的最小距离为0.55 mm
    邮票孔制造过程
    首先,在板的边缘上照常制作整个电镀通孔。然后使用铣削工具将孔与铜一起切成两半。由于铜更难以磨削并且可能导致钻头断裂,因此以更高的速度使用重型铣削钻头。这样可以获得更光滑的表面。然后在专用站中检查每个半孔,并在必要时进行去毛刺。这样就可以制作出我们想要的邮票孔了。

网友:
    搞不好就是增加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