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放置不正确会导致电路板过热,发生重大故障吗?

楼主(2021-02-20):
元件放置不正确会导致电路板过热,发生重大故障吗?

网友:
    当然了  偏位 立碑都算放置不正确 就是不良制程

网友:
    如果没有适当的气流散热,PCB将会积累大部分热量,导致温度逐渐升高,从而导致电路性能下降或损坏

网友:
    应注意的是,不可将敏感组件放置在散发大量热量的组件附近。

诸如功率晶体管之类的高功率组件会在PCB上产生大量热量。但是,通过适当的散热和自然冷却或强制冷却,可以将温度保持在安全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