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线性时变系统

楼主(2021-02-20):
图中通过PID控制器对温度进行控制。Tt是输出,mt是输入,然后Tot、qt是会随时间变化的参数,R、C、Ca是常数,请问这个系统是属于非线性时变系统吗?如果是,那用传统的PID是不是不能解决问题了,还有没有其它类型的PID控制器可以求解这种问题呢?

网友:
你好,这个系统是空调或者叫thermostat,我也在做这个方面的研究,这个应该是时变的,但是是不是非线性的需要知道这个模型和各个参数的具体含义,另外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个系统不是连续系统,使用传统的ode suits是无法求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