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供电电源的噪声干扰对电路的影响有多大?

楼主(2021-02-20):
供电电源的噪声干扰对电路的影响有多大?

网友:
    射频电路对于电源噪声相当敏感,尤其是对毛刺电压和其他高频谐波。

网友:
    严重时可能导致工作失效

网友:
    严格来讲,电源对信号的影响分为电源自身的VRM噪声和信号产生的SSO/SSN噪声,对于常见的很多单端或差分信号来讲,电源质量差,信号容易受到干扰。对于高速并行信号比如DDR来讲,电源质量或者PDN阻抗的优劣直接决定了信号质量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