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50公里外的海岛上的检测数据发送到云平台上?

楼主(2021-02-20):
如何将50公里外的海岛上的检测数据发送到云平台?
现场环境没有基站覆盖。

我们想到了北斗短报文传输,或将数据传输到岸边,请问大家有什么高见?
谢谢

网友:
    无线数传模块+功放,很成熟的方案。

网友:
    这么远,这么大功率的无线数传模块很难找吧。 中间没有办法加中继。

网友:
    在海岸线的山上架一个天线,50km距离问题不大,不过得这个频点估计要审批了。 以前搞微波通信,经常干这事情,不过频点是使用单位去申请的。

网友:
    如果你这个数据不是很大,实时性不是很高,是很容易实现的。首先天线定制,定向天线,前后比达到一定要求。其次功率要达到一定的要求。这个10年前我们也做过类似的方案。

网友:
    微波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