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MOS管DG上面加电容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1-02-20):
这里的C183,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要加在这里,虽然是no mount不焊接的使用特权。! S1 x+ A, l' h0 t

网友:
    C183软启动。

网友:
抗干扰用的; 启动和关断的时候用;  你可以分析下,根据电容2端电压不能突变的原理;

网友:
减小米勒平台,减小关断损耗,这个数字电路无所谓,基本不用。

网友:
    幫忙頂一下!

网友:
    看不到图,不知道你说的那块

网友:
没看到图,可以是软启动,可以是滤波,也可能是研发阶段预留的电容,后来量产觉得不需要就不焊了,但PCB上没有删掉。

网友:
    学习学习,涨涨知识

网友:
    看不到图片。。

网友:
    无图无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