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帮忙分析一个LED灯泡内部电路

楼主(2021-02-20):
这是我抄的一个LED灯泡的内部电路,我有些看不懂了,桥堆输出电压应该是310V,为什么接了这么小的电容,,输入端一个电阻电容具体起什么作用,求大神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挂了。。。

    没有啊,我这里可以看到的。

网友:
    这是串联电容的降压限流电路。 输入端的电阻是拔掉插座后放电的,防止C2电击到人。 C2是交流限流降压的。 整流桥输出电压没有310V的,开路电压是310V,但是带负载,电压就是LED的工作电压。 LED的极性也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