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数字信号处理器的分类及选择

楼主(2021-02-20):
在数字信号处理器之间,如果由于其可编程性,通常可以分为可编程和不可编程这两个类别。 在不可编程信号处理器中,信号处理被用作主要逻辑结构,但是没有控制程序,并且通常只能执行一个主处理功能,因此也称为专用信号处理器。 这是一个快速傅立叶变换处理器,一个数字滤波器等。 即使这种类型的处理器功能有限,它也具有更高的处理速度。 可编程信号处理器可以被编程以改变处理器必须执行的功能并且具有高通用性,并且也被称为通用信号处理器。 由于生成信号处理器的成本仍在增加,因此其在信号处的使用当中从而广泛普及开来。

已开发的可编程信号处理器大致上有三类:

1、位由基本位长为二,四,八位的微处理片为主体,配以程序控制片、中断及DMA控制片、时钟片等构成。采用微程序控制、分组指令格式,可按需要构成所需字长的系统。其优点是处理速度快、效率高。缺点是功耗较大,片子的数量也较多。

2、单片信号处理器。它将运算器、乘法器、存储器、程序只读存储器(ROM)、输入输出接口,甚至模/数数/模转换等全部集成在单片上。其运算速度快、精度高、功耗低通用性强。与通用的微处理器相比它的指令集合和寻址方式更适合于信号处理常用的运算和数据结构。

3、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阵列处理器。这是一种利用大量处理单元在单指令序列控制下对不同的数据完成相同的操作,从而获得高速计算的信号处理器。非常适合于大数据量、大计算量、运算重复性强的信号处理任务。它们常与通用计算机联用,构成强有力的信号处理系统现有的阵列处理器大致上有两类,即脉动阵列处理器和波动阵列处理器。前者采用全阵列统一的同步时钟和控制驱动机制,具有结构简单、模块性好、易于扩展等优点。而后者采用各单元独立定时,数据驱动机制。给编程和容错设计带来一定方便,在处理速度上也提高。

设备对于数字信号处理器的选择,按照安装设计要求则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应用领域为相对便宜的、大规模嵌入式应用系统。像是移动电话、磁盘驱动已经便捷式的数字音频播放器等。在这些应用中,以价格和集成度为重要的考量范围。对于便捷式利用电池采取供电的设备,则功率能耗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尽管这些应用常常需要开发运行于DSP的客户应用软件和外围支持硬件,但是易于开发的要求则只是次要因素而已了,因为在大规模的批量生产当中可以分摊开发成本,从而实现单位产品的开发成本。

另外一类,则是需要进行复杂算法从而对大量的数据进行处理的应用,例如声呐探测和地动探测等,也是需要用到数字信号处理器的。此类设备不会是大规模批量生产的产品,会在算法方面要求严苛、产品体积较大,且开发很复杂的那种。所以设计工程师在选择处理器是会尽量选择性能最佳、易于开发并支持多处理器的数字信号处理器。

网友:
与通用的微处理器相比它的指令集合和寻址方式更适合于信号处理常用的运算和数据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