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作用

楼主(2021-02-20):
请教下该灯板电路三极管Q2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防止过流的,当电流过高,则R3两端电压升高,升高到一定值,则Q2逐渐导通,流向Q3的电流变小,最后导致流过LED灯的电流变小,起到限流作用。

网友:
    幫忙頂一下!

网友:
    Q3是工作在饱和区作为开关使用的,IC不受基极电流影响。Q2导通时,Q3是关断吧?

网友:
    Q2的基极会钳位R3压降不大于0.7V左右, 在一定电压以上供电时,LED电流近似恒定在0.7/R3,起限流恒流作用。

    PS: 电路上Q3基极应对地布置一个小电容,有助于反馈环路稳定,避免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