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线与参考平面不能太近吗?

楼主(2021-02-20):
    射频线与参考平面不能太近吗?为什么?隔层参考是不是就是为了满足这个要求?

网友:
    不是,射频线要求阻抗一致性非常好所以会把线宽做的很大,这样的话需要把第一层参考平面挖掉,或者你把第一层介质做的很厚也是可以的,两者效果一样。

网友:
    主要是控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