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捕捉并重现稍纵即失的瞬时信号?

楼主(2021-02-20):
如何捕捉并重现稍纵即失的瞬时信号?

网友:
将示波器设置成单次采集方式(触发模式设置成 Normal ,触发条件设置成边沿触发,并将触发电平调到适当值,然后将扫描方式设置成单次方式)

网友:
如果使用的是安捷伦5462xA/D,546?xA/D,5483xB/D,5485xA,这些仪器都支持 MegaZoom 功能,就是说,可在观察信号全局的同时,对局部细节进行放大观察,或者通过移动屏幕的方式,或者通过双时基显示功能来完成。

网友:
注意示波器的存储深度将决定所能采集信号的时间,和能用到的最大采样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