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标称为 60MHZ,是否可以理解为它最大可以测到 60MHZ?

楼主(2021-02-20):
示波器标称为 60MHZ,是否可以理解为它最大可以测到 60MHZ?

网友:
60MHz 带宽示波器,并不意味着可以很好地测量 60MHz 的信号

网友:
根据示波器带宽的定义,如果输入峰峰值为 1V 的 60MHz 的正弦波到 60MHz 带宽的示波器上,从示波器上将看到 0.707V 的信号(30%幅值测量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