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库如何导入到Mentor库中

楼主(2021-02-20):
pads库如何导入到mentor库中

网友A:
    打开 PADS LAYOUT ->FILE->LIBRARY->的窗口下->manage lit list…->ADD 打到 库.PT*文件 选种添加就可以了

网友:
    使用library migration wizar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 PADS LAYOUT ->FILE->LIBRARY->的窗口下->manage lit list…->ADD 打到 库.PT*文件 选种添加就可以了

    这种方法是PDAS库的增加方式吧,我想知道PADS库转Mento库r的方法

网友:
    占楼,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