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小弟设计了个电路,在实际用220V测试时,发现测试几天后,电容C1会烧坏

楼主(2021-02-20):
C1实际使用的是0.22UF 470v,用的是220V交流电老化,请大虾们分析指教,谢谢

网友:
这个用的阻容降压。这里C1耐压才250V是不是小了点。还有电容大小是否满足负载要求,泄放电阻R2是否合适。

网友:
C1选用630V的CBB, 470V虽然偏低, 但是测试几天后就坏了也不正常

网友:
    C1耐压值太低了,晚上的时候电网电压偏高的,实际上250V的耐压很容易损坏的

网友:
    整流电路不要电感吗?

楼主:
    我用的是470V 0.47UF的电容,测试中发现D1也有烧坏的现象

楼主:
    泄放电阻R2 这个怎么计算出来,多少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