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新手疑问,请教关于单端转差分电路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21-02-21):
ADS默认推荐使用下图左的电路做单端转差分,有很多资料也是使用左图的电路的,但右图的电路应该也是正确的。左右图差别只在Balun下地电阻阻值不同。左图这个1/4 Z0作用是什么呢?谢谢!

网友A:
    这两图是一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图是一样的效果?

仿真结果看起来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