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ORCAP-36003)

楼主(2021-02-21):
最近一个项目导网表发现一个新的错误类型:
    #1 ERROR(ORCAP-3600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 properties found on C229 and C1 for part "GRM033R60J104KE19D".
              VALUE
    通过对比查找发现如下: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原因在于Device相同,但是Value却不同,这个一般是硬件工程师为图方便直接修改Value导致
解决办法:
在电脑系统环境变量下添加如下:

忽略掉Device值即可,重启电脑生效,再次导网表将不再提示该错误类型。

网友:
    修改环境变量忽略device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