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OS管等器件替代 继电器,实现常开常闭

楼主(2021-02-22):
    有没有人用过这样的方案,请不吝赐教

网友:
    当然可以,一般继电器都是用低压控制高压,你用MOS管就要考虑控制电压与被控电压等。

网友:
    如果用在高端需要考虑S极电位上升导致的驱动问题

楼主:
    主要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公共端需要连接常开端和常闭端,跟继电器实现一样的功能

网友:
    完全可以,mos的开关速度更快

网友A:
    为什么不考虑直接用现成的固态继电器?

网友:
    继电器主要作用是隔离。你改mos就没有隔离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考虑直接用现成的固态继电器?

有型号推荐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考虑直接用现成的固态继电器?

我之前看到过的都是类似于光耦的形式的

    還可以用蓮藕!^_^

网友B:
    Mos也有漏电流,这个你最好把背景介绍下,用啥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也有漏电流,这个你最好把背景介绍下,用啥用途

    就是实现跟继电器一样的功能,断电时公共端连接到常闭端,上电控制时公共端连接到常开端

网友:
    电压不是太高,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考虑直接用现成的固态继电器?

价格啊????

网友(2024-07-10):
引用 楼主:
就是实现跟继电器一样的功能,断电时公共端连接到常闭端,上电控制时公共端连接到常开端

这个电路实现了吗?我也需要用到,同样的功能,能借鉴下吗!!!

网友C:
踢哀(TI)- Integrated Load Switches Versus Discrete MOSFETs

网友:
引用 网友C:
踢哀(TI)- Integrated Load Switches Versus Discrete MOSFETs

请问您是台湾同胞吗?感觉好厉害,什么都懂,什么都能淘换到,各种资料文档拿出来像有哆啦A梦的裤兜儿一样,说话又好听,还幽默风趣,真是明灯一般的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踢哀(TI)- Integrated Load Switches Versus Discrete MOSFETs

    请问您是台湾同胞吗?感觉好厉害,什么都懂,什么都能淘换到,各种资料文档拿出来像有哆啦A梦的裤兜儿一样,说话又好听,还幽默风趣,真是明灯一般的存在。

    沒懂比較多,幹過的蠢事比各位多倒是真的。>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