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ramoto模型在Python和MATLAB中的简单实现

楼主(2021-02-22):
事情是这样的,我最近在研究团队编组及内部模式对发挥团队能力的影响,以及如何正确编组让团队能力发挥实现最大化,别问我为什么研究这个,反正稀里糊涂就研究上了。我发现在描述团队编组间及内部同步能力的时候,人们对Kuramoto模型(藏本模型)作了大量的研究,其中包括模型达到完全相位同步的充分条件、耦合强度对于同步的影响、一定条件下振子的收敛速率等。但具体实现一般都在MATLAB中,且网上代码过于复杂(我运行了一遍一堆报错),这里我使用Python和MATLAB对Kuramoto模型简单模拟。
模拟的话还是一遍举个栗子,边分析边测试效果最好,百度学术上有一篇关于Kuramoto模型的简单论文,我们就用它来实现模拟。

好吧,那我们开始,首先是Python实现:

N维Kuramoto模型的数学描述如下:

没错,是讨厌的数学公式,没事,它可以改写成这样:

好像还是有点长,那我们在改写一下:

看着好多了,那我就来说说式子中参数的意义,Kij为耦合矩阵,是为了便于描述不同振子间耦合程度不同的情形。最下面那个式子的r就是我们的目标,反应振子间的相关性,这个相关性就可以描述我们想要的编组内部同步能力。

哎呦,这个式子看起来好简单,这里要补充一下知识点:同步能力可不是一下子各组该怎么同步直接确定的了,它是一个从开始到稳定的阶段,也就是说随时间变化,最终反映在各组的同步能力才会确定,那么最后图像是什么样子才算同步能力好呢?

同步能力好,是指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组的同步能力r逐渐稳定,波动现象消失或固定在某一个小范围内。需要注意的是这和各组r值之间的差距没有关系,我们要的是一个平稳的状态。那怎么办找r和t的关系呢?

注意看最上面那两个式子,相位(第一项,等号左边那个)上面有个点,这样他可就不简简单单是个相位了,它代表的是相位的变化值,是一个微小的微分值,好吧具体意思就是,那个式子左边展开之后是这样的:

哎呀,t出现了,其实\theta 与t有关,这里你可能有点绕,因为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一对应的,就是说每个时间的t对应了一个\theta ,我下面带入具体数值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组间同步能力与时间t的关系出现了!

也就是说我先用上面的那个公式4计算出来\theta 的值,在带入到公式5,那么t-r关系就可以明确下来了,那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文章中已经给的例子,看看还有没有未知量。

栗子是这样的栗子:

假设某机构内部有 4 个编组,每个编组包括 5 个节点(其中 1 个节点为领导节点) 。另外,将上级领导作为一个独立的编组,且只包含一个节点。假设在领导机关增加4名信息传递人员。当以独立编组模式编组时,指定1名信息传递人员为指挥者,其指挥关系与其他编组一致; 当分散编组时,信息传递力量节点的关系与所在编组其他节点指挥关系一 致。其中,完全分散编组模式时,各信息传递力量节点之间无信息共享通道; 不完全分散编组时,在各信息传递人员节点之间建立一条信息共享通道。各编组模式及其拓扑结构如下图所示:

独立编组模式

完全分散编组

不完全分散编组

参数数据

参数确定一下有没有未知量:

首先N,数据数目已知,这个有了。

K值是分组内的连接强度,这个是看实际情况,由甲方提供或者自己看着给的,这里就是甲方给的编组图,i与j点的链接强度一目了然,这个有了。

\omega _{i} 是振子i的固有频率,也称自然频率,甲方会给,没法自己估计,这个有了。

\theta ,\theta 怎么办,初始的\theta 会给,自己也能测的出来,但那么多\theta {j} -\theta{i} 得多少不知道啊,这里通过翻看文章,我发现其实文章是有一个特殊条件的,不然的话是需要研究耦合因子求三种约束条件解情况的,特殊条件就在这:

假设编组内节点的初始相位差为π/2,且编号最小者为0,随编号增大而增大。

哦,初始相位差知道了,你还告诉了我各个初始相位,那么\theta _{j} -\theta _{i} 的值就在一个范围内的几个固定值里面啊!

好的,没有未知量了,就是找K的时候麻烦点,没办法,这个决定了编组的不同,写脚本算一下吧:

#codingutf-8

##ScriptName:KuramotoSimulation.py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from pylab import

from sympy import

from matplotlib.ticker import MultipleLocator, FormatStRFormatter

import math

import numpy as np

N = 31      #总节点数

c=[0,0,math.pi  2,math.pi,3  math.pi 2,0,0,0,math.pi  2,math.pi,3  math.pi 2,0,0,0,math.pi  2,math.pi,3  math.pi 2,0,0,0,math.pi  2,math.pi,3  math.pi 2,0,0,0,math.pi  2,math.pi,3  math.pi 2,0,0]

w = [4,3,3,2,2,1,4,3,3,2,2,1,4,3,3,2,2,1,4,3,3,2,2,1,4,3,3,2,2,1,5]

k1 =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1,1,1,1,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

[1,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1,0.9,0.9,0.9,0.9,0.9,0,0,0,0,0,0,0,0,0,0,0,0,0,0,0,0,0,0,2],

[0,0,0,0,0,0,0.9,1,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9,0,1,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9,0,0,1,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9,0,0,0,1,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9,0,0,0,0,1,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1,0.8,0.8,0.8,0.8,0.8,0,0,0,0,0,0,0,0,0,0,0,0,2],

[0,0,0,0,0,0,0,0,0,0,0,0,0.8,1,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8,0,1,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8,0,0,1,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8,0,0,0,1,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8,0,0,0,0,1,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1,0.7,0.7,0.7,0.7,0.7,0,0,0,0,0,0,2],

[0,0,0,0,0,0,0,0,0,0,0,0,0,0,0,0,0,0,0.7,1,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7,0,1,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7,0,0,1,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7,0,0,0,1,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7,0,0,0,0,1,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6,0.6,0.6,0.6,0.6,2],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1,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0,1,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0,0,1,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0,0,0,1,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0,0,0,0,1,0],

[2,0,0,0,0,0,2,0,0,0,0,0,2,0,0,0,0,0,2,0,0,0,0,0,2,0,0,0,0,0,1]]

n = [i + 1 for i in range(22)]                #目标划分,24个值,1-24

t = [j  for j in range(1000)]

ci = 0

C = []

C.append(c)

for d in range(1100)

    for i in n

        for j in range(22)

            cj = c[j + 1] - c

            ci += k1[j + 1]  math.sin(cj)

        cii = ci + w

        h = [0.01  cii + z for z in c]

        C.append(h)

        c = h

def r_function(u)

    y1 = 0

    y2 = 0

    y12 = 0

    y22 = 0

    r = []

    for x in range(1000)

        for ul in u

            y1 += math.cos(C[x][ul])

            y2 += math.sin(C[x][ul])

        y12 = y1  2

        y22 = y2  2

        r.append((float(1)  N )  ((y12 + y22)  0.5))

    return r

r1 = r_function([1,2,3,4,5,6])

r2 = r_function([7,8,9,10,11,12])

r3 = r_function([13,14,15,16,17,18])

r4 = r_function([19,20,21,22,23,24])

r5 = r_function([25,26,27,28,29,30])

#r6 = r_function([31])

ax = subplot(111) #注意一般都在ax中设置,不再plot中设置

ymajorLocator  = MultipleLocator(0.1) #将y轴主刻度标签设置为0.5的倍数

ax.yaxis.set_major_locator(ymajorLocator)

plt.plot(t, r1, marker='o', color='green', label='1')

plt.plot(t, r2, marker='D',color='red', label='2')

plt.plot(t, r3, marker='+',color='skyblue', label='3')

plt.plot(t, r4, marker='h', color='blue', label='4')

plt.plot(t, r5, marker='_',color='yellow', label='5')

#plt.plot(t, r6, color='red', label='6')

plt.legend() # 显示图例

plt.xlabel('iteration times')

plt.ylabel('r')

plt.show()

独立编组结果如图:

k1独立编组
好的,从图像我们来看看Kuramoto模型在描述这个编组的时候,5组最终稳定,我们说这个团队编组还算科学,但我们改变一下K的值,换成分散编组:

k2 =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1,0.9,0.8,0.7,0.6,0,0,0,0,0,0,0,0,0,0,0,0,0,0,0,0,0,0,2],

[1,1,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9,0,1,0,0,0,0,0,0,0,0,0,0,0,0,0,0,0,0,0,0,0,0,0,0],

[0.8,0,0,1,0,0,0,0,0,0,0,0,0,0,0,0,0,0,0,0,0,0,0,0,0],

[0.7,0,0,0,1,0,0,0,0,0,0,0,0,0,0,0,0,0,0,0,0,0,0,0,0],

[0.6,0,0,0,0,1,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1,1,0.9,0.8,0.7,0.6,0,0,0,0,0,0,0,0,0,0,0,2],

[0,0,0,0,0,0,1,1,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9,0,1,0,0,0,0,0,0,0,0,0,0,0,0,0,0,0,0],

[0,0,0,0,0,0,0.8,0,0,1,0,0,0,0,0,0,0,0,0,0,0,0,0,0,0],

[0,0,0,0,0,0,0.7,0,0,0,1,0,0,0,0,0,0,0,0,0,0,0,0,0,0],

[0,0,0,0,0,0,0.6,0,0,0,0,1,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1,0.9,0.8,0.7,0.6,0,0,0,0,0,0,2],

[0,0,0,0,0,0,0,0,0,0,0,0,1,1,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9,0,1,0,0,0,0,0,0,0,0,0],

[0,0,0,0,0,0,0,0,0,0,0,0,0.8,0,0,1,0,0,0,0,0,0,0,0,0],

[0,0,0,0,0,0,0,0,0,0,0,0,0.7,0,0,0,1,0,0,0,0,0,0,0,0],

[0,0,0,0,0,0,0,0,0,0,0,0,0.6,0,0,0,0,1,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1,1,0.9,0.8,0.7,0.6,2],

[0,0,0,0,0,0,0,0,0,0,0,0,0,0,0,0,0,0,0,0,1,1,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9,0,1,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8,0,0,1,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7,0,0,0,1,0,0],

[0,0,0,0,0,0,0,0,0,0,0,0,0,0,0,0,0,0,0,0,0.6,0,0,0,0,1,0],

[2,0,0,0,0,0,2,0,0,0,0,0,2,0,0,0,0,0,2,0,0,0,0,0,1]

k2独立编组

这两幅图像都在开始阶段大幅波动,而后在一定范围内趋于稳定,那么到底哪个分组模式最符合实际,最能突出编组能力呢?

这里还有一个公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编组同步能力的量化:

M_{s} 就可以描述某编组的同步效果,r_{s} 是达到稳定状态后序参量的均值,β∈(0,1)是调节因子。我们可以用M_{s} 比较编组内部的好坏。那编组间能力的好坏怎样比较呢?

这个Kuramoto模型同样有所考虑,它有一个描述整个系统编组能力的公式:

其中,P是编组的数量,M_{i} 是第i个编组的同步能力,\omega _{i} 是编组在整个系统中的权重,\psi {e} 是各编组平均 相位的均值,\Delta \psi 是各编组平均相位的标准差。具体的计算不是这篇文章的重点,就不在计算M{s} 和M的值来比较上述例子独立编组和分散编组的好坏了,本篇文章主要是讲下Kuramoto模型的解决思路,尤其是上面解决\theta 值的方法可以套用在其他Kuramoto模型中,做一个目标估计绰绰有余的。

下面是解决Kuramoto模型常用的MATLAB编程方法,具体思路与上述基本一致,这里不再赘述,K的值我们给另一种编组模式:不完全分散编组模式,也是现在实际上最长用的编组方式,直接上代码:

clc;

clear all;

k=[0  1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5;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5;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5;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1  0  0  0  0  0.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2  2  0.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0  0  0  0;

  0.5 0 0  0  0  0.5 0 0  0  0 0.5 0  0  0  0  0.5 0 0  0  0  0.5 0 0  0  0;

N = 25;

Step= 10000;

Theta=zeros(Step,N);

Omega =zeros(Step,N);

DeltaT=0.01

Theta(1,:)=[0 pi/2 pi 3*pi/2 0 pi/2 pi 3*pi/2 0 pi/2 pi 3*pi/2 0 pi/2 pi 3*pi/2 0 pi/2 pi 3*pi/2 0 pi/2 pi 3*pi/2 0];

Omega(1,
:D=2*pi*[2  3  3  4      4 2    3  3      4 4    2  3      3 4    4  2      3 3    4  4      2 2    3  4      1];

%  求解微分方程

for n = 1:Step

    for i = 1:N

            Sigma = 0;

        for j = 1:N

            %%判断k对同步效果的影响

= Sigma + k(i,j) * sin( Theta(n,i) - Theta(n,j) );

        end

            Omega(n+1,i) = Omega(n,i) - Sigma;

            Theta(n+1,i) = Omega(n+1,i)*DeltaT + Theta(n,i);

    end

end

%  求解序参量r(t)

groupN = 5;

Step = 1000;

for i = 1:Step

    sigma1 = 0;

    sigma2 = 0;

    sumTheta = 0;

    for j =6:10  %表示相应的群组

        sigma1=sigma1+cos(Theta(i,j));

        sigma2=sigma2+sin(Theta(i,j));

    end

    r(i)= sqrt( sigma1^2+sigma2^2 )/groupN;

end

x= 0.01:DeltaT
:DeltaT*Step;

plot(x,r);
MATLAB版不完全分散编组结果如下图: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