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问:用到的电子元件,MultiSIM的元件库中没有怎么办?

楼主(2021-02-22):
用到的电子元件,MultiSIM的元件库中没有怎么办?; y- G3 b8 `8 S  ~! Y

网友:
    找一个代替的

网友:
    在应用电子仿真软件MultiSIM进行虚拟仿真时,有许多传感器或新器件,只要知道了它们的电特性或在电路中的作用,完全可以灵活采用变通的办法代替进行仿真

网友:
    并不一定非要用真实元件不可,这样可以大大地拓宽电子仿真软件MultiSIM的应用范围

网友:
    用软件仿真时不存在损坏和烧毁元件、仪器的问题,只要设计好了电路都可以试一试,仿真成功了就可以进行实际电路的组装和调试,不成功再修改电路重新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