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说一下PADS铜的属性设置及铺铜的方法???

楼主(2021-02-22):
    有没有人说一下pads铜的属性设置及铺铜的方法???

网友:
    在 PCB 设计上,铺铜是相当必要的动作

网友:
    PADS 提供了三种铺铜方法,可让使用者在Copper Properties 中方便的切换

网友:
    使用Copper Properties
    可利用 Type 下拉选单切换所需要的铜箔模式
利用铜箔线宽与格点的数值差异,可控制为网铜或实心铜
 可调整铜箔所在层面与指定铜箔导通 NET

网友:
    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