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qcurvefit 拟合

楼主(2021-02-22):
对于代码画出来的图如何使用lsqcurvefit 拟合?代码中c为X轴,FF为y轴
 function FF0dian_TDdyTC
clc
TC=283:367;
% 0.025<vaDaRE<14  0.3<eps<0.55  0.29<dtad0<0.7  32<活化能<42  Co=UDa/eps
VADARE=14;
EPS=0.55;dtad0=0.29;UDA=10*EPS;
RH=1;Y=36;
TR=300;TD=TC;
YD=TD/TR;
for i=1:85
start_t=0;end_t=2;
options=odeset('RelTol',1e-8,'AbsTol',[1e-9 1e-9]);
[T,y]=ode45(@SBR1,[start_t end_t],[0,277/300],options,TC(i));
a=max(y(:,2));
b=y(:,2)==a;
c=TC(i)./TR;
T(b);
 if T(b)<=1
     YTA=c+1.05*dtad0/(UDA*(1+EPS*T(b))+EPS*RH);
     FF(i)=a-YTA;
else
     YTA=c+1.05*dtad0/(UDA*(1+EPS)+EPS*RH);
     FF(i)=a-YTA;
end
end
figure;
plot(TC/TR,FF,'.');hold on
end

function dy= SBR1(t,y,TC)
dy=zeros(2,1);
VADARE=14;
EPS=0.55;dtad0=0.29;UDA=10*EPS;
RH=1;Y=36;
TR=300;TD=TC; YD=TD/TR;
if t<=1
    YCE=((UDA*(1+EPS*t)*TC+RH*EPS*TD)/(UDA*(1+EPS*t)+RH*EPS))/TR;
    dy(1) = VADARE*(t-y(1))*(1-y(1))*exp(Y*(1-1/y(2)));
    dy(2) = ((dtad0*dy(1)-(UDA*(1+EPS*t)+RH*EPS)*(y(2)-YCE)))/(1+RH*EPS*t);
end
if t>1
   YCE=((UDA*(1+EPS)*TC+RH*EPS*TD)/(UDA*(1+EPS)+RH*EPS))/TR;
   dy(1) = VADARE*(1-y(1))*(1-y(1))*exp(Y*(1-1/y(2)));
   dy(2) = ((dtad0*dy(1)-(UDA*(1+EPS)+RH*EPS)*(y(2)-YCE)))/(1+RH*EPS);
end
end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请把待拟合的数据、哪些是待拟合参数等等都给出

网友:
所谓拟合,指的是已知形如 Output_Y = Function( Input_X, Parameters_C ) 这样的函数关系(其中Input_X为实验的若干控制变量,同时也是函数的输入;Parameters_C为待拟合参数;Output_Y为实验结果,同时也是函数的输出),给出Input_X与Output_Y 作为已知,求一组合适的Parameters_C数值使模型Function产生的误差最小。

最简单的例子,已知模型:电压U = 电阻R * 电流I,且不知道接在某简单电路上的电阻到底是多大。那么通过若干组实验,以电流I为输入(比如调整滑动变阻器来控制该电路中的电流数值),同时测量这个电阻两端的电压U作为输出,通过这若干组U与I的数值,可以估计出一个满足模型的电阻R值。控制输入I、测量输出U、以此二者来估计参数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