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外壳接地问题

楼主(2021-02-22):
我现在设计的板子上有一些包括usb、RJ45D-SUB接口,请问这些接口的金属外壳怎么处理,和电路板的信号地直接连接可以吗?由于目前是测试版,不确定是否会接到外部金属机箱上。

网友:
    可以将外壳接在一起,通过电阻(或者开关)和主板的GND相连啊。接金属机箱的话就把电阻断开

网友:
    普通连接器金属外壳和信号地连一起,信号地可以串大电阻和外壳连,可以不连,高压连接器一般和屏蔽层连,经供参考。

网友:
    这个要看你设备的类型吧,如果是直流供电设备且使用适配器进行供电的话可以考虑接在一起也没问题,如果有一些特殊的需求的话建议进行地的分离,一般会分离出来一个PGND用来连接金属外壳,如果题主不知道具体应用场景的话,建议PGND和信号GND之间留有几个电阻位置,如果不需要分离地就用0ohm电阻,如果需要分离就用1M电阻加电容的方式

网友A:
    示波器, 电脑, 是全部接在一起的.  家用路由器用电容+1M电阻隔开. 估计是外壳不一样的缘故

网友:
    直接连接PGND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 电脑, 是全部接在一起的.  家用路由器用电容+1M电阻隔开. 估计是外壳不一样的缘故

    用阻容并联隔开接口地与信号地的目的,一般是为了防止静电从接口窜入敏感区域造成损害。。。。

网友:
    看设备类型,有的是浮地系统。

网友:
    设计的时候机壳地到信号地的阻容多预留几个,血的教训

网友:
    可以通过电阻或者电感把信号地和外壳地连起来

网友(2021-03-24):
    可以参考电脑主机,有个弹片将接口的金属和机壳连接起来,电路板中接口的金属地与信号地是分割开的,可以留阻容封装在那里备后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