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果电路中没有“光敏电阻”怎么办?

楼主(2021-02-22):
    没有“光敏电阻”怎么办?

网友:
    电子仿真软件MultiSIM的元件库中找不到光敏电阻

网友:
    实际节能灯电路,要求天黑以后工作,白天不工作。这时在实际电路中就需要接上光敏电阻

网友:
    光敏电阻接收到光照时,阻值降低,如MG45-13型光敏电阻亮阻≤5KΩ;相反,光敏电阻在黑暗中时,阻值升高,如MG45-13型光敏电阻暗阻≥5M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