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装中,真空吸取基本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1-02-22):
SMT贴装中,真空吸取基本原理是什么?

网友:
    贴装中对真空吸取的要求

    ·不抛料(抛料率在容许范围内);

    ·不滑移(真空吸力不足会导致检测后元器件在运动中位置滑移);

    ·不粘料(元器件贴装到位后与吸嘴可靠分离)。

网友:
    真空吸取的原理是利用真空系统与大气压力差形成的力实现物件抓取和移动。

网友:
    这种利用压力差固定或移动物体的方法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应用,例如,吸尘器、真空吸附挂钩和中医拔火罐等,在工业生产中真空应用更是非常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