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电路和低频的区别

楼主(2021-02-22):
为了了解高频电路的特征,在此,对低频率电路与高频电路作一此较。如下图1所示的为低频率电路与高频电路的此较。图(a)为低频率电路,图(b)为高频电路。首先,说明信号的流通。由於在低频率电路的信号其波长较长,一般可以忽略时间因素。因此,振荡器的输出端舆放大器的输入端可视为同一信号。也即是,在低频率电路中的信号流通如箭头的方向所示,成为闭回路,此也称的为集中常数的考虑方法。而在高频电路中,由於波长较短,不可以忽略时间的要素。

在同一时间的振荡器输出端,中途的电缆线上,放大器的输入端的信号就非同一信号,也就是说信号像电波一样传输着,这种考虑电路问题的方法称为分布常数。

一般地,在集中常数电路中的低频电路中,对於电缆线的限制较少,可以使用一般的隔离线,重视杂讯兴频率特性。而在分布常数电路中的高频电路中,为了不使信号发生传送路径上的失真,使用同轴电缆线,重视特性阻抗。在放大器的输出端所连接的负载如下:

图(a)低频率电路为定电压驱动……即使负载阻抗有变化,输出电压也一定,放大器的输出阻抗Zo舆负载的阻抗ZL的关系为Zo

图b高频电路为功率驱动……信号的单位为功率,从负载能够取出的最有效功率为在Zo=ZL状态下,也即是在阻抗匹配状态下。因此,低频率电路与高频的电路分析的考虑方法方法下一样。

网友:
在高频电路中,由於波长较短,不可以忽略时间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