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的纹波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如何正确使用示波器来测量这个指标?

楼主(2021-02-22):
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的纹波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如何正确使用示波器来测量这个指标?

网友:
纹波的定义是附着于直流电平之上的包含周期性与随机性成分的杂波信号

网友:
测量纹波要注意的事项:示波器探头地线会带来很大纹波,应该拔掉地线直接使用探头内地线进行测量

网友:
当然,最好的测量方法是使用 50 欧姆终端电阻,用 BNC 电缆直接联结到示波器,这里应该注意该 50 欧姆电阻要考虑功耗,可能要大功率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