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DFM角度考虑如何选择通孔元器件

楼主(2021-02-22):
从DFM角度考虑如何选择通孔元器件

避免使用双列直插式封装插座 , 它除了延长组装时间外 , 这种额外的机械连接还会降低长期使用可靠性 , 只因为维护的原因需要 DIP现场更换时才使用插座。

避免使用一些需要机器压力的零部件 , 如导线别针、铆钉等 , 除了安装速度慢以外 , 这些部件还可能损坏线路板而且它们的维护性也很低。

采用下面的方法 , 尽量减少板上使用元件的种类 : 用排阻代替单个电阻 . 用一个六真连接器取代两三针连接器 . 如果两个元件的值很相似 , 单公差不同 , 则两个位置均使用公差较低的那一个.使用相同的螺钉固定板上各种散热器。

应选用根据工业标准进行过预处理的元件 . 元件准备是生产过程中效率最低的部分之一 , 除了增添额外的工序 ( 相应带来了静电损坏风险并使交货期延长 ), 它还增加了出错的机会。

应对购买的大多数手工插装元件定出规格 , 使线路板焊接面上的引线伸出长度不超过 1.5mm,这样可减少元件准备和引脚修整的工作量 , 而且板子也能更好的通过波峰焊设备。

避免使用卡扣安装较小的座架和散热器 , 因为这样速度很慢而且需要工具 , 应尽量使用套管、塑料快接铆钉、双面热带或者利用焊点进行机械连接。

网友:
看看如何选择通孔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