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这两种接法有何区别?

楼主(2021-02-22):
在某些开关电源设计中,有的Y电容接到 大地,有的Y电容接到散热器,请教大神,这两种接法有何区别?非常感谢!
比如输入整流桥前接到 大地,整流桥后接到散热器;高频输出接到散热器,直流输出接到大地。

网友:
一般散热器都是和外壳连接的,而且按照标准电源都带有接地线的端子,这个端子也是和外壳相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