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神帮忙看看这个错误提醒要怎么修改?非常感谢!

楼主(2021-02-22):
麻烦大神帮忙看看这个错误提醒要怎么修改?非常感谢!

错误使用 Idletime (line 37)
在 'Difference' 的工作进程上引发了 UndefinedFunction 错误。这可能是因为在这些工作进程上无法访问包含 'Difference' 的文件。使用
addAttachedFiles(pool, files) 指定要附加的必要文件。请参阅 'parallel.Pool/addAttachedFiles'的相关文档以获取更多详细信息。

出错 IDLETIME_NEH_PR_LJP (line 7)
paRFor qq = 1:120

原因:
    未定义与 'double' 类型的输入参数相对应的函数 'Difference'。

代码如下:

function [OUTPUT,OUTPUTTIME]=IDLETIME_NEH_PR_LJP
%   Take idle time as objective when insert new job to partial sequence
%   martix including job operation time, n jobs and m machines
%

%% read data from excel
parfor qq = 1:120
filename='';
filename=strcat(filename,'Taillard\');
filename=strcat(filename,num2str(qq));
filename=strcat(filename,'.txt');
    [A]=load(filename,'%*s%n');
    T=A(:,2:2:end);
tic
%% input variables
[n,m]=size(T);
Finalsequ=zeros(1,n);
H=zeros(n,m);
S=sum(T,2);
M=[];
HH=[];
SSequ=[];
Sequ=[];
TOTALIDLE=0;
AVG=[];
DEV=[];
SU=[];
SUM=[];
%% Obtain the initial sequence
for i=1:n
    AVG(i)=mean(T(i,: ));
    DEV(i)=std(T(i,: ));
    for j=1:m
        SU(j)=abs(T(i,j)-AVG(i));
    end
    SUM(i)=AVG(i)+mean(SU(: ))+abs(nthroot(skewness(T(i,: )),3))+1/kurtosis(T(i,: ))^(1/4);
end
[a,b]=sort(SUM,2,'descend');
%% NEH-INSERTION
hoose first two jobs
H(1,: )=T(b(1),: );   % let the job with largest sum of processing times be the first job
H(2,: )=T(b(2),: );
Sequ(1)=b(1);
Sequ(2)=b(2);
TSequ=1:n;
Profile=zeros(1,m-1);
[TOTALIDLE1,NProfile]=Idletime(H,2,TSequ(1),TSequ(2),Profile); %#ok<*NASGU,*ASGLU>
ttt1=TOTALIDLE1;
H(1,: )=T(b(2),: );   % let the job with the second largest sum of processing times be the first job
H(2,: )=T(b(1),: );
Sequ(1)=b(2);
Sequ(2)=b(1);
Profile=zeros(1,m-1);
[TOTALIDLE4,NProfile]=Idletime(H,2,TSequ(1),TSequ(2),Profile); %#ok<*NASGU,*ASGLU>
ttt2=TOTALIDLE4;
if ttt1<ttt2   % compare the makespan.
    H(1,: )=T(b(1),: );
    H(2,: )=T(b(2),: );
    Sequ(1,1)=b(1);
    Sequ(1,2)=b(2);
    TTT=ttt1; %#ok<*NASGU>
else
    H(1,: )=T(b(2),: );
    H(2,: )=T(b(1),: );
    Sequ(1)=b(2);
    Sequ(2)=b(1);
    TTT=ttt2;
end
hoose the subsequent job and add to the partial sequence
e=zeros(n+2,m+2);
q=zeros(n+2,m+2);
f=zeros(n+2,m+2);
SSequ=Sequ;
for i=3:n                      % insert the rest of jobs
    Sequ=SSequ;
    for d=1:i-1                % calculate earliest complection time of each job on the sequence
        for y=2:m+1
            e(1,: )=0;          % machine number starts from 2 to m+1
            e( :,1)=0;
            e(d+1,y)=max(e(d+1,y-1),e(d,y))+T(Sequ(d),y-1);
        end
    end
    for x=1:i            % x indicates the position where the new job is going to be inserted
        TSequ=Sequ;
        t=e;

            for p=i-1:-1:x
            TSequ(1,p+1)=TSequ(1,p);
            end
            TSequ(1,x)=b(i);

            for p=x:i-1
                for y=2:m+1
                    t(1,: )=0;          % machine number starts from 2 to m+1
                    t( :,1)=0;
                    t(x+1,y)=max(t(x+1,y-1),t(x,y))+T(b(i),y-1);
                    t(p+2,y)=max(t(p+2,y-1),t(p+1,y))+T(TSequ(p+1),y-1);
                end
            end

        for y=2:m+1
             t(1,: )=0;          % machine number starts from 2 to m+1
             t( :,1)=0;
             t(x+1,y)=max(t(x+1,y-1),t(x,y))+T(b(i),y-1);
        end
        it=zeros(i+1,m+1);
        for d=1:i                % computate idletimie martrix
            for y=2:m+1
                it(1,: )=0;
                it( :,1)=0;
                it(2,: )=0;
                it(d+1,y)=max(0,t(d+1,y-1)-t(d,y));
            end
        end
        if x==1
            TOTALIDLE=sum(it(: ));
            Finalsequ=TSequ;
        end
        if sum(it(: ))<TOTALIDLE
            TOTALIDLE=sum(it(: ));
            Finalsequ=TSequ;
        end
    end
    SSequ=Finalsequ;
end
%% WRITE DATE INTO EXCEL
time=toc;
time
OUTPUT(qq,1)=TOTALIDLE;
OUTPUTTIME(qq,1)=time;
end
end

网友:
在parfor前用addAttachedFiles函数添加一下Difference函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