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A出现锡进入阻焊膜与铜皮之间,铜皮未出现鼓起现象。

楼主(2021-02-22):
如图所示:LGA出现锡进入阻焊膜与铜皮之间,铜皮未出现鼓起现象。同时只有接地焊盘上才出现此现象!请教大神,发生此现象的原因。需要如何改善,非常感谢!注:此板为机贴板,因为空洞和锡渣问题返修过一次。

网友:
这个原因可能有两点,第一是PCB阻焊本身容易脱落,PCB制作过程的问题。

网友:
第二是维修拖锡的时候温度过高时间久导致阻焊脱落,不过这种可以正常修复!不会造成功能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