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充放电电路如何进行准确分压的问题?

楼主(2021-02-22):
请大神相助,如何对电容处TP3的电压进行分压?

网友A:
    充放电过程中进行分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放电过程中进行分压吗?

应该是的。

网友B:
    并电阻分压试试,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并电阻分压试试,楼主。

    并联电阻会不会影响充放电波形造成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