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函数的最小值

楼主(2021-02-22):
请问f(x1,x2,x3)=(2x1*x3+x2^2+x1+x2+x3)/(x1*x3+2x2*x3)这个函数怎么求最小值,其中
      x2/(x2-10)<=x3<1+x2/(x2-10);

   5*x3(x1+x2)-x2=0
x1,x2,x3均为整数

网友A:
整数约束则通过把x1更换为round( x1 )等形式(依次类推)来实现
然后照着 fmincon函数 帮助文档中,有关 nonlcon — Nonlinear constraints 的部分写,x2/(x2-10)<=x3<1+x2/(x2-10)这个拆解为两个不等式约束c(x),5*x3(x1+x2)-x2=0转为等式约束ceq(x)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数约束则通过把x1更换为round( x1 )等形式(依次类推)来实现
然后照着 fmincon函数 帮助文档中,有关 n ...

问把哪里的x1更换为round( x1 ),有详细过程就更好了,万分感谢

网友:
楼主的问题应该无解吧,检查下模型是否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