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各种图案LOGO 加入到PCB 的丝印层中,要用到什么工具软件?

楼主(2021-02-22):
如何将各种图案LOGO 加入到PCB 的丝印层中,要用到什么工具软件?

网友:
    添加丝印的话,可以把丝印弄成一个封装,然后从PCB软件添加到板子上

网友:
    感觉只要现有的哪个软件能添加就用哪个呗,这样问,答案肯定是五花八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