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如何计算过孔的传输延时,或者是有什么经验公式?谢谢!

楼主(2021-02-22):
    如题,如何计算过孔的传输延时?

网友:
    是有这么一个公式来着

楼主:
    根号下L*C  (过孔的寄生电感、寄生电容)

楼主:
    我们时序等长的话,如果要考虑孔的传输延时,应该怎么做呢?

楼主:
通常要在等长时计算VIA长度,我们会打开这个选项,这里默认值为1.524e+008m/s, 相当于6mil/ps.
若板厚3mm 计算出孔的延时为40ps,这里有个疑问,若是40ps,那板厚是3mm,是否是这个孔的传输延时为3mil/ps ???
软件的这个值是否要更改为 0.762e+008m/s  ?
    另外修改这个值后,发现只对布线VIA长度有1-2mil的影响,若布线是经过器件通孔焊盘,这个选项打开对长度没有影响!!!
希望有懂的大佬来普及一下这个知识点,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