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一开约束管理就闪退

楼主(2021-02-22):
    allegro一直用的好好的,没设置其他啥的,早上用的时候一开约束管理就闪退,求教各位大佬有遇到过吗?除了重装之外有什么方法解决呢?

网友A:
    是不是缓存太大 有点卡呀

网友B:
    以前也遇到过。后来再打开的时候选择第二种或者第三第四种登录方式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以前也遇到过。后来再打开的时候选择第二种或者第三第四种登录方式就好了。

这个登录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登录界面

试了一下你这个方法还是不可以,重装软件都不行,心态爆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缓存太大 有点卡呀

    电脑还好,以前一直用没事,突然间这样了!

网友C:
    我升级了10系统,装了16.6。安装破解都没问题,一打补丁以后,再打开规则管理器也是软件闪退,用了好多方法重装了好多次也不行,现在都没补丁,裸体跑

楼主(2021-04-08):
引用 网友C:
我升级了10系统,装了16.6。安装破解都没问题,一打补丁以后,再打开规则管理器也是软件闪退,用了好多方法 ...

    只能重装电脑系统?不打补丁就好了是吗?

网友:
    哈哈哈,我前几天也这样,重新用阿里狗大师破解后,打好补丁后,打开软件,打开规则管理器后没问题再把自己的ENV文件放进去就可以了。切记路径一定不能有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