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C滤波电路的电感电容应该选多大的?

楼主(2021-02-22):
    设计一块模数转换的板子,控制器用stm32,加上一块ADC芯片,想要将LDO芯片输出的3.3V既给stm32供电,又给ADC供电,stm32属于数字部分,ADC属于模拟部分,所以打算将LDO输出的3.3V先供给ADC,而后VCC部分加上LC滤波电路同时GND加上0欧电阻再供给stm32。

这里的LC滤波电路应该怎么设计?怎么选择电感跟电容?电感应该选多大的?电容应该选多大的?是有经验值么?

求助~

网友:
    C值的选取:C不能选的太小,否则负载电容对滤波电路的影响很大,一般IC的输入电容往往有1~10pF的输入电容。C值选的太大,则会影响滤波电路的高频特性,因为大电容的高频特性一般都不好。不知道,对吗?楼主。

网友:
    我正在学LC滤波器

网友:
    退耦电容选好就OK了吧

网友:
    有个问题哈,为什么不直接在ADC的电源前加上LC滤波,毕竟你是ADC电源要干净,MCU的电源加电容滤波就行。没必要LDO出来先给到ADC再到MCU你的接地就再处理一下就行,GND和AGND用个0欧电阻单点接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