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建多symbol器件的part的问题

楼主(2021-02-22):
mentor建多symbol器件的part,管脚映射后为何没有管脚编号了?

网友A:
导入的时候有没有选择管脚名称和特性,如果有多于一个的gate,那么同时只能显示一个gate的管脚编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入的时候有没有选择管脚名称和特性,如果有多于一个的gate,那么同时只能显示一个gate的管脚编号

选择了。
所选的gate也不显示管脚编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选择了。
所选的gate也不显示管脚编号

那就是你的symbol没有管脚,你也可以直接导入PCB封装

楼主:
我Symbol有管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选择了。
所选的gate也不显示管脚编号

那就是你的symbol没有管脚,你也可以直接导入PCB封装

我symbol有管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