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 电压, 串接70 个LED(发光), 安规如何理解?

楼主(2021-02-23):
1, 如题, 用380V 驱动70 个 串连的发光LEDs.
2, PCB 的安规该怎么处理呢?
3, 平均一个灯 5v 的压降, 似乎没有高压的问题.

4, 这样的系统 还需要考虑安规吗? 如果要, 谁跟谁需要隔离呢?

以上, 谢谢!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发光LED灯恒流控制吗?380V作电源,你用闸刀开关控制吗?继电器控制?触点耐压多少,必定会拉电弧,触点很快坏掉的。控制部分是低压吗?。

1, 是PSU直流供电. 2, 没有特别控制电路. 就是PSU 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