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通过50A电流的走线该怎么布啊??

楼主(2021-02-23):
    各位大佬,有根走线要求能通过50A的电流,请问这种情况你们都是怎么布线的呢??加宽???加厚???加宽肯定是不行的,加厚的话那要加多厚呀,制板厂的工艺能做到么??

网友A:
    50A这么大

网友B:
    曾看到过一种做法:给该电铜皮开窗上锡,锡有一定厚度载流量自然也变大且可做散热,就像是上了锡的焊盘载流量也会大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看到过一种做法:给该电铜皮开窗上锡,锡有一定厚度载流量自然也变大且可做散热,就像是上了锡的焊盘载流 ...

    哇,多谢大佬指导,开窗加锡我怎么没想到呢,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A这么大

    哈哈,是的,我也是第一次做这么大的产品

网友C:
    这个你要搞清楚50A是峰值还是常态值,而且还要考虑持续时间等,如果是峰值没有必要按照50A来设计。

网友D: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用2OZ的铜厚,尽量加宽线皮,可以正反两面画线,通过过孔连接,没有元件的面开窗加锡,后续也可以用铜丝扩流。量大的话,可以根据走线开模订制铜片

    yqm
    说的好详细!

网友E:
    除非手工堆锡,要不然一定宽度铜皮加锡也不靠谱。
    建议加整型后的铜片,通过孔洞焊接在你的PCB导线上,做大功率电路通路。这个方法在大功率开关电源上用的比较多!

网友:
    还可以在pcb上开窗口,贴铜片,叫触点之类的。加锡的要注意温度。太热的时候,锡会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非手工堆锡,要不然一定宽度铜皮加锡也不靠谱。
建议加整型后的铜片,通过孔洞焊接在你的PCB导线上,做 ...

    多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用2OZ的铜厚,尽量加宽线皮,可以正反两面画线,通过过孔连接,没有元件的面开窗加锡, ...

多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你要搞清楚50A是峰值还是常态值,而且还要考虑持续时间等,如果是峰值没有必要按照50A来设计。

    这个是常态值,不仅要考虑通流,还要考虑散热

网友F:
    50A銅皮開窗加錫也是不夠的,上M3頂針鎖銅片比較實在。

楼主:
引用 网友F:
    50A銅皮開窗加錫也是不夠的,上M3頂針鎖銅片比較實在。

    好的,多谢大佬解答

网友:
    在铜薄上开窗,加焊锡

网友:
    50A常态电流,尽量别用PCB走线,外加铜片,用固定孔固定

网友:
    走线加宽、开窗,镀锡

网友:
引用 网友F:
    50A銅皮開窗加錫也是不夠的,上M3頂針鎖銅片比較實在。

这是个什么东西,求教

网友:
    那板子得用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