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RM芯片提高电源的抗干扰,除了在电源输入端接入TVS管之外,电源输入端的输入...

楼主(2021-02-23):
请问ARM芯片提高电源的抗干扰,除了在电源输入端接入TVS管之外,电源输入端的输入脚要接电感比较好,还是磁珠比较好?

网友:
电源输入端接磁珠吧

网友:
电源输入端接电感的话是不是还要设计专门的电路啊

网友:
一般会使用磁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