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极性脉冲信号

楼主(2021-02-23):
请问下图这种双极性脉冲信号怎么生成?

网友:
你是做医疗的吧?这是一种双极性脉冲信号 低频 一般用于驱动或者医疗电刺激脉冲

网友:
1、图中的正脉冲和负脉冲(图中标识正负之处)之间的时间间隔是多少?
2、图中的正脉冲和负脉冲的幅度,脉冲宽度是否一样?
3、相邻两个正脉冲和相邻两个负脉冲的时间间隔是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