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器更换的原则_电阻器的代换经验分享

楼主(2021-02-23):
电阻器更换的原则

  ①用阻值较小的电阻器串联,代替大阻值的电阻器,或用阻值较大的电阻器并联代替小阻值的电阻器。

  ②小功率电阻器代替大功率电阻器时,可采用串联或并联的方法。当串、并联的小功率电阻器的阻值不相等时,应计算它们各自分担的功率,使总功率大于原电阻器的额定功率。

  ③代用的电阻器应遵循就高不就低、就大不就小的原则,即用质量高的电阻器代替原质量低的电阻器,用大功率的电阻器代替小功率的电阻器。

  贴片电阻器的替换方法

  一、应尽可能选用原规格的电阻器。

  二、在标称值相同时,只要安装空间允许,功率大的电阻器可代替功率小的。

  三、可采用串联或并联的方法来获得所需标称值的电阻器。在有功率要求的情况下,不仅要考虑串联和并联后的阻值,还要考虑串联和并联后的功率是否达到要求。

  四、有同规格的电阻器时,要根据此电阻器在电路中的具体作用和工作状态,灵活掌代用。

  电阻器的代换经验

  1、固定电阻器的代换普通固定电阻器损坏后,可以用额定功率、额定阻值均相同的碳膜电阻器或金属膜电阻器代换。

  碳膜电阻器损坏后,可以用额定功率及额定阻值相同的金属膜电阻器代换。若手中没有同规格的电阻器更换,也可以用电阻器串联或并联的方法作应急处理。利电阻串联公式(RΣ=R1+R2+R3+…Rn)将低阻值电阻器变成所需的高阻值电阻器,利用电阻并联公式(1/RΣ=1/R1+1/R2+1/R3+…1/Rn)将高阻值电阻器变成所需的低阻值电阻器。

  2、热敏电阻器的代换热敏电阻器损坏后,若无同型号的产品更换,则可选用与其类型及性能参数相同或相近的其它型号热敏电阻器代换。

  消磁用PTC热敏电阻器可以用与其额定电压值相同、阻值相近的同类热敏电阻器代用。例如,20Ω的消磁用PTC热敏电阻器损坏后,可以用18Ω或27Ω的消磁用PTC热敏电阻器直接代换。

  压缩机起动用PTC热敏电阻器损坏后,应使用同型号热敏电阻器列换或与其额定阻值、额定功率、起动电流、动作时间及耐压值均相同的其它型号热敏电阻器代换,以免损坏压缩机。

  温度检测、温度控制用NTC热敏电阻及过电流保护用PTC热敏电阻损坏后,只能使用与其性能参数相同的同类热敏电阻器更换,否则也会造成应用电路不工作或损坏。

  3、压敏电阻器的代换压敏电阻器损坏后,应更换与其型号相同的压敏电阻器或用与参数相同的其它型号压敏电阻器来代换。代换时,不能任意改变压敏电阻器的标称电压及通流容量,否则会失去保护作用,甚至会被烧毁。

  4、光敏电阻器的代换光敏电阻器损坏后,若无同型号的光敏电阻器更换,则可以选用与其类型相同、主要参数相近的其它型号光敏电阻器来代换。

  光谱特性不同的光敏电阻器(例如可见光光敏电阻器、红外光光敏电阻器、紫外光光敏电阻器),即使阻值范围相同,也不能相互代换。

  5、熔断电阻器的代换熔断电阻器损坏后,若无同型号熔断电阻器更换,也可以用与其主要参数相同的其它型号熔断电阻器代换或用电阻器与熔断器串联后代用。

  用电阻器与熔断器串联来代换熔断电阻器时,电阻器的阻值应与损坏熔断电阻器的阻值和功率相同,而熔断器的额定的电流I可根据以下的公式计算得出:I=√0.6P/R式中P-原熔断电阻器的额定功率;R-原熔断电阻器的电阻值。

  对电阻值较小的熔断电阻器,也可以用熔断器直接代用。熔断器的额定电流值也可以根据上述的计算公式计算出。

网友:
热敏电阻器的代换热敏电阻器损坏后,若无同型号的产品更换,则可选用与其类型及性能参数相同或相近的其它型号热敏电阻器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