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制作电焊焊接pcb线路板PCB电路板的流程分别有哪些?

楼主(2021-02-23):
手工制作电焊焊接pcb线路板PCB电路板的流程分别有哪些?6 ^. _. k0 [/ A

网友:
    提前准备焊接:电焊焊接前的提前准备包含电焊焊接位置的清理解决,电子器件安裝及焊接材料、助焊剂和专用工具的提前准备。左手焊锡丝,左手握电铬铁(电络要保持干净,并使电焊焊接头随时随地维持焊接情况)

网友:
    加温焊接件:应留意加温全部焊接件总体,要匀称遇热。

网友:
    移走焊条:当焊条溶化足量后,马上移走焊条。

网友:
    焊锡丝渡润焊层或焊接件的焊接位置后,移走电烙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