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数字示波器查看和读出所显示的波形的周期?

楼主(2021-02-23):
怎样用数字示波器查看和读出所显示的波形的周期?

网友:
所有的数字示波器都支持波形周期测量,从提高测试精度的角度出发,如果使用的是 5462x/546?x(546?5 除外),可在其测量参数中选择 Counter

网友:
其内嵌硬件频率计数器会被启动进行精确的频率测量(5digit)

网友:
若使用的是其他型号示波器,尽量让示波器屏幕显示一个周期的信号,幅值尽量满刻度,这时测量精度一般较好,可以用示波器的自动测量功能,也可用光标手动测量。